Design Entry CIS 如何将原理图中的元件倒出来,做成自己的库文件?

楼主(2010-02-02):
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FPGA的原理图,DSN文件,能用Design Entry CIS 打开,也能编辑修改,
因为fpga管脚比较多,想把原理图中的元件倒出来,成为自己原理图库,不知道怎么搞?

请大牛指点一下!

网友:
从design cache 中copy 出来

网友:
要么像楼上的一样,或者edit part-->view-->package-->save as就可。
两种方法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用的方法是
原理图中,EDIT PART --〉COPY  --〉 LIB中粘贴

楼主:
ger11说的方法挺好,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