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菜单栏为有些选项变成灰色了呢?

楼主(2010-02-02):
我是个才开始学pads菜鸟, 建立了CAE封装之后, 再打开PADS logic 突然发现菜单很多选项变成灰色了: file 里面仅library可用,而tool里面part editor这些选项压根就消失了,只有macros和customized·options三个选项。我google 百度都不到,书上也没找到原因,百思不得其解呀。请问各位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怎么解决呢?

网友:
你打开的Logic 已自动转到元件编辑器里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file 里也exit也是灰色的,怎么从元件编辑器里退出来呢?

网友:
    在工具栏点鼠标右键出现菜单点Customize.....

    按res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谢谢哈!已经搞定,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动进入元件编辑器的呢?

网友:
    并不是转到元件编辑器, 而是菜单功能变没了.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