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9se莫名其妙的不能敷铜了。

楼主(2010-02-02):
我设计的四层板,top层polygon敷铜了。成功。
bottom层敷铜的时候,出现下面的错误: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好像是你的系统出问题了,你重启下看看

楼主:
重新启动了,问题还是存在,
奇怪
3个层的敷铜都正常,就最后一个铜不正常。

网友:
那就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