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拜求大家解决:allegro16.2快捷键设置问题

楼主(2010-02-02):
我的cadence安装在D/Cadence ,我设置的工作存放在E\CADENCE-work,请教大家我的快捷键在哪设置?我是在:d:\cadence\spb_16.2\share\pcb\tex里面的ENV文件里面把F11、F12改成pgup、pgdown为啥总是一点反应没有呢?同时 如果可以的话,请高手把自己的env文件发一份上来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的那两个键有没有重复设置的。我有发啊,找一下我的贴子,是文字文件,复制一下到EVN里

网友:
首先你重新启动软件了吗

有可能跟你的 home 路径有关

试试在C/pcbenv/env 中修改

楼主:
已经解决咯~是大小写写错了~谢谢各位

楼主:
不知道‘’空格‘’键能不能定义成快捷键,知道的大侠告诉下,怎么定义的?

网友(2012-11-01):
很多我们都不会设置,请教高手啊

网友:
请高手把自己的env文件发一份上来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的那两个键有没有重复设置的。我有发啊,找一下我的贴子,是文字文件,复制一下到EVN里

能否给一份给我啊,我的快捷键也设置不了啊,多谢谢啦,新手,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