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层走线前要设置好什么

楼主(2010-02-02):
从元器件布局层也就是TOP BOTTOM层直接打过孔 就连接到地层/电源层
我看了教程 资料 给平面层分好了网络
按教程打的孔怎么就没有叉的标示呢
我并没有把SPLIT/MIXE PLANE里的设置取消显示
所以应该还是有其他设置没设置好吧
望各路DX指点下菜鸟设置关掉  所以应该还是其他设置没设置好吧
望高手 指导下菜鸟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122-1-1.html

4楼的答案

网友: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好用的,每次找gnd比较快,其实功能很好找,关键看怎么灵活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置是和4楼说的那样的 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e  的选项是打的勾的
也给GND层分配了GND_POWER网络
在LAYOUT中给GND_POWER网络的管脚走线
走出线 然后CTRL+鼠标左键 打出来的过孔是没有叉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设置好

网友:
这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