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提高Capture CIS启动速度(解决几分钟都起不来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l

关闭LOGO;找到快捷方式,进入属性,在“目标”一栏最后加上 空格 /nologo

D:\cadence\SPB_15.2\tools\capture\capture.exe /nologo

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elaneous 这页,即可将 "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的打勾取消。ITC capture用来跟 Layout 软件做相互沟通,如果真的有需要用到,可以考虑等要用的时候再开启。

指定唯一的CDS_LIC_FILE。在安装时,都设定过CDS_LIC_FILE LM_LICENSE_FILE 这两个参数,一般指向放有授权码的路径和电脑,一旦这两个参数的内容指向到许多不同的位置,那麼搜寻时间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电脑里有其他软体也需要用到 LM_LICENSE_FILE 参数,那麼可以试著再加入一个 CDS_LIC_ONLY 的环境变数,并将它设定为 1。如此一来可以告诉 orcad,只搜寻 CDS_LIC_FILE 的路径。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个,我刚装的16。3,第一次装的时候装到60%的时候,停了一下电,然后启动起来把安装目录下的东西都删 了,重新安装,结果装完后,ALLEGRO可以正常用,但是CIS死活启动不起来,到了LOGO那就停住了(死在那了,等10分钟也没反应,估计软件到这就死掉了),CPU占到50%,然后就一直卡在那,然后卸载重新安装,但是问题依旧。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
我用的是15.2,有一次也是停在LOGO那等了N久才起来。
你再等等看吧,我觉得应该能起得来的。
起来后按照这个设置就OK了。
顺便问一下,你16.3在哪下的?有没有比较快的地方?
我在verycd上找了一个,下了好几个晚上了,还没有下完。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的,还觉得行

网友(2011-03-27):
启动慢得很  还是启动不起来

网友:
我用的是16.3的,在win7下启动还行,不过每次关闭都提示一下  no license  sup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