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改变封装名的情况下怎么把库里已经修改了的封装最快捷地更新到PCB里面去?

楼主(2010-02-02):
在PCB里发现已做好的封装不合适,我在库里面重新修改了后,该如何更新到PCB里面去呢?
1.如果从原理图更新来个ECO的话,修改后和修改前的封装名不变的话,那么PCB里面的封装还是以前那个封装,虽然库里面已经作了修改.
2.如果我把修改后的和修改前的封装命为不同的名字的话倒是好办,直接在PCB里面或ECO更改就行了.可是我还是想用以前的那个封装名.
3.在PCB里面右键元件/Edit Decal是可以修改,但是我先在库里面已经修改了封装,现在呢又不想在PCB里面一个个地去删了重新再加进来,那样很麻烦.那么该怎么弄呢?
4.

网友:
修改一两个可以手动加   批量的还真没弄过 心有余而力不足

网友:
在eco模式下面有update,或者eco的时候选择compare pcb decal

网友A:
选择这个:

网友:
这个贴里的你要的答案: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011-1-1.html

楼主:
在eco模式下面有update,或者eco的时候选择compare pcb decal
引用 网友B:

    不改封装名的话还是不行啊.

楼主:
这个贴里的你要的答案:
引用 网友C:

    谢谢.试了一下,用这种方法的确可行..但是一次只能改一个.要是能批量改就好了.

楼主:
选择这个: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这个呢?是EDIT下面的吗?LINKG 这项一直是灰色的.

网友:
padslogic界面下:
tools->pads layout link

网友D:
很简单: 在PCB文件里右键要修改的元件(与你元件库中已修改的封装同名的)Edit Decal ,现在打开显示的是旧封装,不管它,点选File-Open 你库中已修改好的封装,会问要不要保存现在的文件,否!
打开封装后再Exit Decal Edit 退回Layout,问你

点All,

OK, 已全部改为你库中的新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试看,这种改法你也试出来了.哈哈.高!
有没有可以一次性改多个封装的嘛?

网友:
什么叫多个? 是多种吗?
应该不可以的!
这种方法我以前碰到过,所以

楼主:
的确可以..要是能一次性改封装就更好了.版主的那个方法我还没试.
很感谢上面几位朋友的帮助.
文件是我做的一个实验板,算是私活.原理图呢是用protel99se弄的,以前用这软件用惯了.工作上呢有时候得用这种软件,有时候又得用那种软件,结果每种软件都用得不精.哈哈.
在几种软件中转换或传递文件信息的时候为了方便呢,就对所有的元件及封装做了一个统一.所以不想轻易去改变如封装名之类的参数.

网友:
用我的方法可以一次性更改到所有的封装!!!

楼主:
哈哈.下次我用LOGIC画图的时候再这样改了.
版主,上上次的那个问题你再帮我看看吧.
"如果在覆铜的时候,我希望某个元件的焊盘被全覆上铜,而其他同类型的焊盘或过孔以其他方式(如直角或45度)被连接上.该如何对那个指定的焊盘进行什么单独的处理呢?"

楼主:
什么叫多个? 是多种吗?
应该不可以的!
这种方法我以前碰到过,所以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多个封装已经在库里面更改了,但名字还是用的原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JIMMY的

网友:
很简单: 在PCB文件里右键要修改的元件(与你元件库中已修改的封装同名的)Edit Decal ,现在打开显示的是旧 ...
引用 网友D:

恩,是这位这样弄,非常方便的哦

网友(2011-05-10):
回复 网友E:

看不到

网友:
    EIE真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你真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顶了这个,非常实用啊!

网友(2016-01-21):
引用 网友A:
选择这个:

我用的pads 9.5和vx 用这个方法跟新不了,请指教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 在PCB文件里右键要修改的元件(与你元件库中已修改的封装同名的)Edit Decal ,现在打开显示的是 ...

真的牛逼 佩服 这个方法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