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难题求助!用ORCAD多年,第一次解决不了!求助!

楼主(2010-02-03):
orcad多年,今天无心发现一个大问题:
用ORCAD画一个手机板的原理图,DRC通过,后来发现其实有一个网络没有通(EA24)!非常奇怪,应该可以检查得出来的!!具体情况如下:
手机原理图有8页,如下图。

其中每一页都会单独画出输入输出页间连接符,如图:

就在上图的这一页中本来有一个EA24的页间连接符的(像EA8,EA9一样),开始时漏掉了!而本页原理图中有且只有一个EA24的网络

理应是EA24不会和其它页的EA24网络连在一起的(在其他页有用EA0->EA25的总线连接),而本页中EA24属于未连接网络,DRC时应该报错才对!下图是我的DRC设置:

非常奇怪是这里并没有报错,后来做PCB时才发现没有连接关系!而DRC检查结果却是:
********************************************************************************
*
*  Design Rules Check
*
********************************************************************************
Checking Pins and Pin Connections
--------------------------------------------------
Checking Schematic: Harribo_DB_Main_V0.1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Checking Off-Page Connections
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Reporting Off-Grid Objects
Reporting Ports
    EA10
    EA11
    EA12
等等,没有一点点问题!
我经过一天的尝试,就发现只有EA24的网络有问题,我试着去掉第二个图的EA8或EA9的页间连接符,都会报DRC说错误,而EA24就不会报错,再申明一次,在本页原理图中只有一个EA24网络!我还有试着改变ORCAD的版本来找测试这个问题,用过ORCAD16.2(HOTFIX 24)、ORCAD15.7问题依旧!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经过千百次实验发现过一两次报错,更加让我不理解了!!!!!!)

我现在上传原理图(因为要保密,原理图有动过)请大家帮忙分析,就在第7页的EA24网络我没有加页间连接符,依旧不会出现DRC错误!!!!恳请大家帮忙分析!!
万分感谢!!!

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次检查时,可以检查出来,你多点几下电气规则检查就检查不出来了
楼上aming05 就是第一次检查出来了,后面再也检查不出来了!所以才感觉怪!

不知XYX365 用16.3检查了几次?
建议多检查几次如果没有错才好!

网友:
我试了一下,把01.1111页的EA25网络名称删掉一个后,也不会报错,只是一个warning。如图

网友:
哎,搞不定!

网友:
16.3 就可以确认出来,而15.7 and 16.2 还是无法确认到有DRC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24
                    Harribo_DB_Main_V0.1, 07.7777  (9.50, 10.80)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Bus Nets
WARNING:  [DRC0008]  Two nets in same schematic have the same name, but there is no off-page connector EA24
                    Harribo_DB_Main_V0.1, 07.7777  (9.50, 10.80)

楼主:
哦?16.3可以吗?为什么16.2无法确认呢??

网友: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A24:  Harribo_DB_Main_V0.1, 07.7777  (9.50, 10.80)

Checking Off-Page Connections
WARNING [DRC0008]   Two nets in same schematic have the same name, but there is no off-page connector EA24:  Harribo_DB_Main_V0.1, 07.7777  (9.50, 10.80)

我的是15.7版本。不知为何4楼说不能检查出来?

网友:
这样吧,贴个图为证!

楼主:
aming05 你好!其实我用15.7偶尔也能检查出来,我试过百来次,出现过一次检查出来了,不知道你试过几次,还有就是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补丁?我用的是ISR200701171837_SPB157_wint_1of1

网友:
你好,我用的是15.2版本的,我试着查了下,发现是可以查出错误的啊,截图如下

楼主:
其实很多时候第一次检查时,可以检查出来,你多点几下电气规则检查就检查不出来了
楼上aming05 就是第一次检查出来了,后面再也检查不出来了!所以才感觉怪!

不知XYX365 用16.3检查了几次?

建议多检查几次如果没有错才好!

网友:
期盼高人

楼主:
再次求助于大家!!!!!期望高手解答!

网友:
关注中,等待高手

楼主:
两天了哦,都没有人解决!

网友:
16.3每次都能检查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重现了,15.2版本。
1,在检查drc的状态,勾选create drc marks for warnings
2,下次再检查,就不能检查出来。

大家试试是不是这样

网友:
用16.3检查了30次 DRC 每次都是有问题,但是用15.7 OR 16.2 也各检查 30次,只是都正常没有错误,
所以还是要用16.3的确认过.

网友:
我建了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把你的文件按页复制过去,检查了N次,每次都能检查出来;但直接在你的原文档里检不出来,我用的是16。2,真搞不懂了。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很复杂啊!

网友(2013-06-28):
这个地方要加上off-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