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同样型号的文件容量大小不一样?

楼主(2010-02-03):
请教下大家,同一型号(比如L100)文件为什么容量大小不一样?一个只有几M,另一个修改之后竟有30几M的大小?

网友:
你做了哪些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对了,不是修改的,而是全新做一个,但是类似的板子,不知为何会相差那么大;

网友:
确认以下几点:

1,原版是否设置为负片?
2,新版是否设置为正片?
3,最细的线宽?
4,灌铜的线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正片,最小线宽都是3mil , 应该是shape的线宽问题了

网友:
你将线宽设为5mil,数据量可以减少1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是这个问题,看了下容量小的文件,shape的线宽为4mil 而我做的为6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