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MACRO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2-03):
在此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宏的问题:
     在使用Layout的时候我曾经录制过一个宏macro1,将其保存save放置在桌面上,并使用过该宏。。然后我把桌面上的这个宏删掉了,在我再次打开Layout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Can not open macro1 on Documents,The system can 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然后下面有终止、重试、忽略 三个选项,我每次选忽略后,此错误还继续显示两次,直到第三次忽略后才能打开我其他的PCB文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设置了关于宏的什么,,导致一打开这个Layout软件就去寻找这个宏,,然后找不到就提示错误。。。请各位高手指教啊。。。谢谢啦。。。

网友:
在tool->customize...->Macro Files里面的宏文件删掉

网友:
这里也要删掉

楼主:
搞定了,谢谢版主的帮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