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碰到Pads9.1的bug?

楼主(2010-02-03):
    这版本有问题,router下高亮走过的线,点线,看不见了线了。有人会出现这个bug吗?

网友:
    前几天看有人提过,应该可以设置一下吧,我自己没用过

网友:
    Pads Logic 偶而會異常關閉,還有原本2005版的元件庫的DECAL 有設定 HIGHLIGHT ,
    可是 PadsLogic 裏面的放上去的元件卻沒有 HIGHLIGHT ,和 Pads Layout同步時,
顯示一堆要我刪除 HIGHLIGHT 的訊息.

网友:
    自己机子的问题说成是人家软件的BUG,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这个bug 还是有的,目前用了一下,不正常退出还很多,估计补丁也快到出来了

网友(2010-05-19):
    精简版的好像在进入元件库编辑元件在退出后就直接连主程序一起关闭,换完全版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