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rcad的问题

楼主(2010-02-03):
1金币
我在原理图中使用了ATOD.olb中的max187元件,但是在仿真的时候老是有问题,而且不能编辑它的Pspice模型。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因为是没有相对应的lib文件,所以不能仿真。那么我应该怎样调用ADC的元件,才能进行仿真呢?请各位大侠帮帮我!小弟谢过!

网友:
MAX187是不是仿真库里的器件?
如果是原理图库中的器件,是不能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应该是原理图库的文件,是ATOD.olb里的元件,好像是不能仿真的。但怎么用它呢?没道理Orcad给出具体器件的外观图但却不能仿真啊?而且我查了maxim的网站,也没有max187的Pspice文件,甚至所有的AD或DA转换器的Pspice文件都没提供。所以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pspice文件夹下的器件才能仿真

网友:
只有pspice文件夹下的库才可以仿真

网友:
去找一个max187的pspice仿真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