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为什么不能选择文字了?

楼主(2010-02-03):
正在画电路板,突然发现不能选择电路版中的文字了,比如器件的名称,然后发现在Find选项中的Text是灰色的,不能选择。很着急啊,现在布线已经完成了,可是如果文字不能调整的话,会给焊接带来极大的问题。

怎么解决啊?多谢多谢

楼主:
不好意思,突然发现改好的办法了。

在右键菜单的Application Mode中选择General Edit或Placement Edit都可以选择Text了,而选择Etch Edit则不可以。

估计是我不小心选择Etch Edit了。

网友(2011-06-10):
    谢谢,今天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些模式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习惯选择none,然后先指令,后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英明的

网友(2012-01-06):
    刚也遇到这个问题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