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ROUTER问题:strategy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ed

楼主(2010-02-03):
这几天想学一下ROUTER,结果一点就出现“strategy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ed"
应该怎么解决?
PCB文件是没问题的,我在公司里的电脑可以打开

网友:
不用理会

楼主:
软件是拿来用的,现在根本就不能用,走线也走不了,你叫我怎么不用理会啊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告诉你解决方法:
1.打开router里面的Tools-Options-File;
2.查看File Location中Strategy项所指定的目录;
3.检查该目录下是否有BlazeRouter.stg文件存在,若没有的话,在pads的安装目录下搜索出此文件并Copy到此处;
4.重启,应该会OK!

楼主:
谢谢楼上的,搞定了
感觉ROUTER的推挤比LAYOUT好了不是一点点
拉线爽多了

网友(2010-03-09):
同样遇到了这问题,谢谢fishplj2000!

网友(2010-05-07):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

网友(2010-07-09):
谢谢,我也遇到该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0-08-08):
果然是高手,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THANKS

网友:
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难道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2011-09-09):
也解决了我遇到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1-11-14):
多谢4楼,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又学了一点

网友(2013-04-12):
四楼  人才高手  问题解决了  谢谢

网友(2013-05-29):
我也 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按照楼上的方法解决,
太强了,谢谢

网友(2013-07-04):
我的也解决了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