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有几种锁定器件的方法啊?[已解决]

楼主(2010-02-03):
我的板子里有两个器件无法移动,GLUED选项没有勾上的情况下仍是无法移动。系统提示selected components are connected to protected routes.   请问还有人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
点亮元件,右键选钩选Modify Union Member项,OK!

网友:
看错了,应该是把已保护的布线解开,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截图工具是什么?

网友:
win7自带的

网友:
还没解决你的问题吗,怎么不回个话!!

网友:
估计楼主他自己忘记有发过此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瞒热心的,可是被楼主给遗忘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很感谢大家

网友(2010-12-09):
如何解除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components 无法移动,(glued 未打勾)

网友:
锁元件简单

网友(2011-09-07):
学习了,刚刚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B:
怎么锁啊,还不知道?

网友(2012-07-14):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锁啊,还不知道?

当有保护网络时,元件也是不能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