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SC2410与SDRAM:k4s561632c之间的数据信号仿真问题

楼主(2010-02-03):
有哪位朋友用三星的ARM板设计过?——CPU:SC2410,SDRAM:k4s561632c,你们设计的CPU和SDRAM之间的时钟、数据线等有没有加电阻呢?
我设计的这个PCB,没有端接电阻,仿真时(133MHz),时钟信号波形质量和CPU写的时候信号波形质量度还好,但是CPU读的时候信号波形质量就很差了(跨越门限),如图;
加了端接电阻之后仿真,波形就好多了,但是我又不想加电阻,占空间太大!
各位设计的时候CPU和SDRAM之间的时钟、数据线等有没有加端接电阻呢?

网友:
这过冲忒大了点

楼主:
呵呵,就是
我是想加端接电阻,不过我看前人做的都没有加电阻,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设计过这款ARM呢?

网友:
这种事情千万别参考别人的端接
要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准
有几种情况可能导致不一致,消除过冲的端接不要借鉴

首先叠层不一样,线宽不一样,导致阻抗不一样
其次线长不一致
再者,可能驱动源的驱动能力选择不一样
种种情况表明端接要联系实际去解决
不要参考

楼主:
这种事情千万别参考别人的端接
要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准
有几种情况可能导致不一致,消除过冲的端接不要借 ...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您的建议!我理解您说的!
在读状态的时候,SDRAM的输出阻抗只有7.8ohms左右,按理说需要端接电阻(当然大小要视您说的实际情况来定)来和传输线匹配,以消除反射;
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前人设计的都没有加端接电阻呢?

网友:
    线长在2inch以下都可以不加,好像说不算做传输线

网友:
    不想加端接,就要調你的特性阻抗,Z0儘可能小些,过冲就不會那麼大。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想设计ARM板,请问一下仿真是如何做的,用什么软件,要哪些模型,谢谢!

网友(2011-03-29):
    我也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们的设计里,SDRAM没加过端接.我们一直做的三星的AP.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标准参考不是应该上升时间1NS,走线长度在1INCH以内.不能单纯讲长度的吧

网友(2012-07-21):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过冲没有你那么大(CPU:LPC3250,K4S561632C),但也超越门限值了,
通过仿真发现,要匹配至少47欧才能达到要求,而且要靠近SDRAM放置!

网友:
    Iphone 可否把你的模型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