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双面板中如何对两个网络覆铜.

楼主(2010-02-03):
在一块双面板里面,比如我想对如图片中所示的这个除"地"以外的其他某个网络的部分地方小面积覆铜.先对这个地方覆了铜后,再对其周围的"地"覆铜.问题来了,有时候除第一次能成功的在这两个网络覆上铜以外,其余时候就只有"地"覆上铜了.那个小面积的地方就只有一个覆铜的外框在那里.就算第一次对上述两个地方都覆好了铜,但是如果一修改(比如重新再覆铜的时候),最后还是只有"地"覆上了铜.如图片所示.
.这个怎么弄呢?

网友:
用copper 不要用copper pour

网友:
办法有两种:1、出现上述情况,是优先级问题,即地的优先级比小面积的优先级高,选中小面积的边框,右键properties,点击options,在新对话框中把flood priority值修改一下,0表示优先级最高,
2、小面积部分,直接画一块铜皮,在指定网络,

楼主:
用COPPER是可以,但是不受规则的约束了.
用方法一的话不知改了优先级后是不是两个覆铜都正常了,我先试一下.

楼主:
真的可以!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