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S参数,你能从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么?

楼主(2010-02-04):
转自pcbbbs

siwave中差分线怎么建模才算正确按照full book上的例子,是在差分线的四个点各设置一个port,求解S参数后,再运行Differential的求解。那如果分别在差分线队的两端,设置两个port,其正负端分别是差分线中的两根线,那这样求解出的S参数和官方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意义区别在哪儿呢?盼高手赐教

这是官方的方法

下面是自己的方法

谁能给一个比较专业的答复

楼主:
过年之前给出解释
谢谢关注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把你设置的的端口用图示说明一下

楼主:
port有两个点,一个是negative另一个是positive,即一个是负端一个是正端
当然加两个端口的方法没有错
官方的加四个端口方法也是正确的

关键之处就是在于差分对中的两根网络的参考点是哪里?
siwave不如HFSS,它如果没有参考平面计算是不准确的
即它提取S参数是依赖参考平面的,即我们所说的地平面
不准确度有多低,没有去验证过,但这里的方法就是最好的验证

在四根线上都加port,每个port的negative都是靠近各自pin最近的GND 引脚
即这种方法提取的S参数是基于有完整的参考平面的
而第二种S参数的提取方法则是互相做参考

这不由得想起我们经常听到的争论:差分对走线是否要挖空参考平面
从这里的S参数提取的结果来看,很明显对S21没什么差别
但对于S11,差别还是蛮大的
S11和S21是距离越大越好…
S11是回波损耗,其值要越小越好,理想是0,一般要小于0.1,即-20db以下
S21是插入损耗,其值要越大越好,理想是1,一般要大于0.7,即-3db以上

自此,显然,但从这一点来看,有参考平面的差分走线要好于无参考平面的差分线

网友:
从楼主的仿真来看,结合单端走线情况,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diff走线跨分割的情况下信号质量也较单端走线的质量要好一些?从理论上,在不考虑参考平面时,diff走线可以为彼此提供回流路径,不知道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
但一般不会这样去做
并且这里的“好一些”,好的标准在哪里没有准确的定义
紧耦合状态下,diff的两条网络之间的确可以提供回流路径
但坏处多多多多多!!!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0-06-17):
可能是SI工具不一样。
在Hspice我们定义的端口如下,供楼主参考:
-----------------------
*******定义2个节点间的端口*******
P1 inP 0 port=1 z0=50 ac=1
P2 inN 0 port=2 z0=50
P3 outP 0 port=3 z0=50
P4 outN 0 port=4 z0=50

.AC dec 200 1 20G
-------------
在用交流小信号分析进行频域扫描。
再得出S 参数。

网友:
对于差分对的后仿真(含过孔和耦合电容),使用SIwave、HFSS、ADS都可以提取差分线的S参数,有没有人和实测比较过?哪种比较好。这三个软件在提取S参数方面各有什么优势?各适用于什么场景?

网友:
期待精彩回帖

网友:
说下我的经历,供大家参考。
我比较过差分传输线的S 参数,分别用的工具的HSPICE 和polar 9000 的2D场求解器,就精度而言,Polar 9000求解的S 参数时虽然设置容易,用法简单,但远没有Hspice的精确。

-------------------
一个提议:论坛里的高手很多,但大家用的工具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定下差分的参数,让大家用不同的工具求解S 参数,来比较下。如大家有兴趣,可在后面跟贴报名。
等精通各个工具高手都有的时候,我在开个新贴。比较结果!
-------------------------报名条件
1.精通一种求解差分S参数的,仿真工具。
2.愿意为论坛无私奉献的童鞋们。

网友:
不是把,竟然没人报名,老牛们都看世界杯去了???

网友:
可能大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精通吧,呵呵。shark4685先定义一下差分参数吧,我想下面自然会有人把结果发出来。

网友:
开新贴先,希望大家顶。。

网友:
3D full-wave的仿真工具,我认为得出的结果应该几乎一模一样。这个可以拿来验证是3D呢,还是伪3D。

网友:
说下我的经历,供大家参考。
我比较过差分传输线的S 参数,分别用的工具的HSPICE 和polar 9000 的2D场求解 ...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准确是怎么比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实测过!

网友:
哦。跑题了。到底是实测的哪一个啊?这个贴的主题是4端口转2端口与直接2端口仿真的S参数的区别。
对于比较规则的微带结构的电路,2D solver是足够准确了。

网友(2011-08-03):
走线结构是一样的,得出来得结果当然应该一致才对。
首先要测量一个端口的电压一定要有一个参考点(一般指GND),差分线最终的电压是V(P)-V(N),如果你把port直接加在差分线的P/N两端,则相当于得出的电压直接是V(P)-V(N)(其实是把一个当成参考点了),得出的S参数当然直接为差分参数。
如果你用的是四个端口,则求出的是4个端口是直接对GND的压,然后转化为差分S参数时,实际上还是V(P)-V(N) (对地的电压表现更像一个中间运算结果),所以得出的结果必然和两个Port一致。
当然2个Port和4个Port最大的区别就是:两个port没有对地的电压信息,所以得出的结果没有包含共模信号的相关信息,4个port可以完全的表征差分线共模和差模的特征。
不知道是否解释清楚了,哈哈!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gys"解释的比较正确清楚!

网友(2012-07-14):
接楼上 gys 观点,
那我们实际在仿真时,
比如DQS_P, DQS_N信号路径的波形仿真,我们应该是用 2port的直接S参数 还是 4port的单端S参数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