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 不懂 请教

楼主(2010-02-04):
在看到推挽电路的时候 不明白这里的吸进电流和吐出电流是什么意思,很搞不懂这个吸进电流和吐出电流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还有改进型的推挽电路在d1的地方为什么会提供了0.6v的导通电压相对哪点 高了0.6v 谢谢了

这里的d1为什么会提供了0.6v的导通电压 相对哪一点高了0.6v 是在输出点吗

这里的d1为什么会提供了0.6v的导通电压 相对哪一点高了0.6v 是在输出点吗

楼主:
上面的图2n2906 放反了  sorry

网友:
还有改进型的推挽电路在d1的地方为什么会提供了0.6v的导通电压相对哪点 高了0.6v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相对输入高了0.6啊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有些问题的哦!除非你的PNP下面的管子接负向偏置电压才可以吧

网友:
菜鸟怎么那么多啊!!!发的图都耽误人啊!!要赚积分,也不要害人啊!!

楼主:
SORRY……上面说了……下面的PNP管子放反了

网友:
两个二极管的位置应跨接在Q1与Q2基极之,Q2管发射极应该接在Q1管发射极上。中点输出接在负载与地之间Q2管集电极接-VCC。这样上管放大正半周信号下管放大副半周信号二极管起到信号耦合的作用同时钳位两管发射结电压为0.6v

网友:
所以基础很重要,随便一本模电书都讲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