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IS Browse Directories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由于物料数据库中包括datasheet等内容,
因此设置了一下capture.ini,在其中加入了
[CIS Browse Directories]
dir0=d:\datasheet
这两行,
但是实际找datasheet时还是会出现问题,必须把数据库中的datasheet路径设置为绝对路径才能找到datasheet。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

设置为绝对路径,有时还需要重新选择一下*.dbc文件,才能访问datasheet。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如果无法访问,就重新连接以下*.dbc文件吧

楼主:
呵呵,谢谢斑竹。
斑竹能否再解答我一个问题:
调用CIS库画原理图时,是不是每画一个器件就要从原理图库中调?
有没有好的办法?如直接在原理图中复制电阻R1得到R2,并给R2新的VALUE,
但是R2的PART NUMBER还是R1的。
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上的兄弟,软件终归是软件,他不能100%知道你想要什么。
解决上面问题最高效的方法应该是在part manager 中把同一规格的原件一次性选中,并更新。
同一页面的也可以同时选中,右键 link database part。

楼主:
再请教WAN5215210一个问题。
在part manager中更新器件时,是按什么来搜索更新的?
按value?然后再对比CIS库中是否有相应的器件,把其它属性补全。
还是按part number?
如这里R1 partnumber为01,value为1k,复制R1得到R2,partnumber也为01,value为2k,
那更新的时候R2是否有可能因partnumber和R1一样而更新为和R1相同的各属性?

网友:
系统默认的搜索条件只有一个,一般默认为Value。
如果不选择Value也可选择part number作为搜索条件,设置如下图,KEY的位置打钩就可以。

楼主:
我现设置的也是VALUE为KEY。
可能刚开始用,有点不习惯。。
但是如果用起来了,以后就很方便了。。
谢谢WAN5215210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