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ql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0-02-04):
pads没有捕抓功能,ql命令是不是没什么用。例如,我想知道一个元件的焊盘到板边的距离,如果用ql的话,鼠标不能捕抓到焊盘很板边的中心,用ql就不能准确量出距离。

网友:
如果你想查看某个网络的长度,可选中此网络,键入QL。

如果你想准确量出距离,可用测量工具栏里面的对应命令:

网友:
格点要设置小,否则抓取出来会有误差!!!

楼主:
测量工具用来标尺寸很好用,但作为临时测量就不爽了,比如一个元件的相对位置,我只要一个结果,用测量工具完了还要删掉

网友:
那就用Q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