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mm 球间距 ball pitch 0.4mm 球径 ball diameter 扇出 fanout 规则怎么设置?

楼主(2010-02-05):
0.8mm 球间距 ball pitch 0.4mm 球径 ball diameter 扇出 fanout 规则怎么设置最合理?

楼主:
allegro  162  中的约束规则管理器

楼主:
via 怎么设置

网友:
太笼统了,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楼主:
就是扇出的过孔和走线怎么样能走通且工艺要求又不高

网友:
过孔可以走16/8mil的,走线可以走5mi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