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OTFIX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2010-02-05):
HOTFIX真多啊,想问一下,比如我下了HOTFIX009,前面的HOTFIX001~008都没安装,009会不会包含前面的内容?还有打补丁是不是要一个一个的顺序的打?还是像微软的补丁一样,一个补丁解决一个问题,互相没什么太大关系?

网友:
009包含001-008的内容。

楼主:
那为什么每次出的补丁大小都差不多呢?如果包含的话,应该越来越大吧?不过如果包含就好了,方便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补丁只是单纯的文件替换。

楼主:
谢了,那这样可以憋的时间长一些再打补丁了,每次都打麻烦。另外哪个地方有说补丁所解决的具体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完,C:\Cadence\SPB_16.2目录下面 README_CCR.TX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