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加载网络后有问题。

楼主(2010-02-05):
为什么加载网络后变压器的次级看不到连线呢?

网友:
原理图中与JP4的连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用错了2D线而不是wire?

网友:
可能的情况有楼上说的;还有就是JP4或是T的原理图库的管脚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放反!

网友:
可能是T的次级在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引脚放反了。

楼主:
可能是T的次级在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引脚放反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引脚放反?

楼主:
原理图中与JP4的连线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用错了2D线而不是wire?
引用 网友B:

    线没有错误

网友:
原来是管脚位置放反了

楼主:
原来是管脚位置放反了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要看看火柴头的方向才看得出来

楼主(2010-04-12):
要看看火柴头的方向才看得出来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火柴头的方向?

网友:
11~20脚反了,旋转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