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4 repeat place 总线连线 net alias名称不会自动递增

楼主(2010-02-05):
画总线连线时 ,按F4  重复 放置连线 时,后面的net alias名称不会自动递增。
   这个是在哪里可以改啊。看了于博士的视频教程,里面讲 是说net alias名称会自动递增的

网友:
加上网络名后,按住CTRL拖一下这个网络,再按F4试一下。

楼主:
试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2010-03-25):
1.net alias的名称最后一个字符一定是数字,如“A5”,如果是“A5#”则不可以递增;
2.net alias的名如果只是一个数字,如“5”,也不能递增;前面应有前缀。

网友:
1.net alias的名称最后一个字符一定是数字,如“A5”,如果是“A5#”则不可以递增;
2.net alias的名如果只 ...
引用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