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转成PADS的元器件封装,有外框怎么处理

楼主(2010-02-06):
大虾们,发现用protel转到pads的库,有一个黄色的丝印外框,但是修改元器件封装时,看不到这个元器件的外框,怎么弄啊,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修改元器件封装时,,丝印层打开了吗?

楼主:
已经打开了,但是看不到,我把焊盘位置改了就变成丝印和盘不配了,郁闷.

楼主:
改了焊盘位置就在画PCB时,丝印和焊盘不对齐了,见图,大虾们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
搞了一小时还是不了解,极度郁闷中,知道的大虾指导下,谢谢

网友:
这样的封装Pads里不是有了吗,还要那么烦的用Protel的转过来。没事找事!很好玩吗?

楼主:
知道的,来指导下啊

网友:
能不能把你 ddb2pads 那个软件发给偶一个啊

下载的很多都不能用啊

楼主:
beassiduous,我的就在这里下的,可以用的.EDA365上下载的就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