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画单层板?有什么地方要进行设置?

楼主(2010-02-06):
以前都画的是2、4板,而这次却让画单层板,我从来没有用pads画过单层板,找了很多教程,没有画单层板的,所以小弟特来此求助,望不吝赐教!!!!

网友:
有区别吗?

网友:
用双层板画,出gerber的时候不出不走线那层,其他和双层板的一样,要注意丝印的位置

网友:
要设置一下走线层

网友:
晕了,真的!

网友:
设置与普通的双面板一样。只不过顶层不走线。并且增加了jumper(在走线的过程中点右键,add jumper)

规则设置如下:(将TOP层也加进来)

网友:
楼上的设置好像是底层不走线吧

网友:
楼上乱说

网友:
设置与普通的双面板一样。只不过顶层不走线。并且增加了jumper(在走线的过程中点右键,add jumper)

规则 ...
引用 网友A:

已试验过多次,像你这样设置没法add jumper

网友:
按照jimmy的设置试了一下,确实只能走底层,但不能加jumper,加jumper的意思是怕万一走不完用jumper加飞线吧。我觉得没必要设成某层走线,自己清楚怎么走就好了,直接按双层板的设置

网友:
规则设置如下:(将TOP层也加进来)

网友:
规则设置如下:(将TOP层也加进来)
引用 网友A:

把TOP也加进来,那top也可以走线了啊?

网友:
走线双面单面的设置都是一样的。只是单面板的走线只是走到其中的一面。要是直播件,另一面出的资料就是丝印层,其它的资料就不用了,单面板有走线的问题,走不通的线可以用内置的跳线,也可把跳线作成元件,要是用贴片元件,另一面就可能没有丝印层。

网友(2011-05-21):
jimmy说的很详细,jumper是在TOP层,走线在BOTTOM,再不理解去拿PCB看.

网友:
走线顶层比较适合习惯,插件都镜像,贴片同样在顶层, 贴片与插件的丝印注意一下在哪层,出光绘时除了丝印层两层都可能要出外,其它都只出顶层就完了.

网友:
JIMMY,高手啊I服了YOU

网友:
用双面板的设置,只在贴片的那一层走线就可以了。这样线路板厂就不会做成双面板了。

网友(2012-07-07):
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