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线宽所能承受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0-02-06):
在LAYOUT PCB时 ,对于PCB 电流与其线宽之间的关系始终比较模糊,我个人所理解的是 0.3MM线宽对应0.3A电流(误差为+/-0.12),0.5MM线宽对应0.5A电流(误差为+/-0.1)。有没那位可以提供准确点的计算方法!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个列表的~基本都是这么看~你可以找找华为的布线手册要求~那里有写~
还有~~我在LAYOUT的时候基本都是用MIL~~突然看到MM~~有点不习惯

网友:
好像是40mil=1A吧

网友(2010-03-24):
40MIL可以乘载1A的电流,不过有些还要看情况而定

网友:
精确计算没那么简单,还得看铜厚是多少。大电流的板子用加厚铜,同样的宽度可以过更大的电流。
楼上的参数对于常规设计1~2oz还是比较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