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顶层线路阻焊开窗不完整”问题

楼主(2010-02-07):
发给PCB厂家打样,反馈说“顶层线路阻焊开窗不完整”,不知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
让他们开就行了啊

楼主:
让他们开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A:

   只有gerber文件,PCB厂家能开窗吗?

网友:
可以的,不过留底资料最好还是改了,要不下次改版还是不完整.

网友:
他們用genisis2000處理gerber方便的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再问下,阻焊开窗是在生产gerber文件的时候,需要设置的吗?,这2天一直在找资料,现在还没头绪

网友:
器件的阻焊开窗一般是在建库的时候就设置了的,过孔的阻焊开窗是在设置孔的属性时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识有限,不是很明白,能否图片说明,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