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的时候出错误!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0-02-08):
没有SCH里面的元器件的库, 有的时候把里面的出错误的库编辑一下,就没有错误,但是如下图中的1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d ss34a (sma) 2pin psi lr_1.normal 编辑一下库就变成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d ss34a (sma) 2pin psi lr_2.normal  了, 这样的错误该怎么修改? 谢谢!!!!

SCH, 和PCB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9307&highlight=%B1%CA%BC%C7%B1%BE

网友:
可能是网络或者库的命名有非法字符

楼主:
是非法字符的错误,里面的() ,呵呵谢了, 因为有非法字符,导致编辑一次PART ,就生成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