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怎么排列对齐元件

楼主(2010-02-08):
pads logic怎么排列对齐元件,比如把一排电阻向上对齐,怎么做?谢谢

网友:
利用栅格。比如将显示栅格设置为100,设计栅格也为100

网友:
有没有macro来完成?

楼主:
....栅格,难道没有对齐什么命令方式来做吗?我觉得对齐排列是很基本的功能啊。

网友:
好像没有。
我是一直用栅格的。

网友:
放元件的时候用step and repeat,这样最整齐

网友(2011-08-29):
选择原件 右键 align

网友:
logic没有对齐元件的命令与操作,这时就要你养成良好的习惯,把设计栅格设置成50或者100mil这时在画原理图时很容易对齐,因为分页符的高度是100mil,这时就要求你在做原理图原件的封装时也把栅格设置为50或者100mil.
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以后的设计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2012-01-19):
爱 ,晓得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