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移动了个孔嘛?至于吗?

楼主(2010-02-08):
这个地方报了好次错误(重启软件,进去动它,又关程序 ),看来 今天 要和我较劲了

网友:
    ???不知道你說什麼??

楼主:
    晕倒,图片怎么插不上来?

网友:
    导出asc,再重新导入。键入I,回车。

网友:
    呵呵,不知道正版软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沒錯,這是圖檔資料有錯誤..

楼主:
    大家新年好啊!
    问题解决了:先一键到ROUTER去,然后再那里动几下,再返回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至于JIMMY的那个修复“I”,我以前碰到类似的试过可以,但是有的图档在这一步时候好似会死机(进度条停在那不动),总的来讲,这个方法还是对大部分出现的情况是有效的

网友:
    要经常用I命令维护一下数据库,这是个良好的设计习惯。

网友:
    I 后,有问题的net,走线会全掉啊。

网友:
    在ROUTER 里打开在保存一份应该就OK了。

网友:
    好像是在ROUTER布线后,有时候在LAYOUT打开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BUG来的
不知道9.0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