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逻辑图对应多个PCB封装,引脚顺序怎么和PCB封装绑定?

楼主(2010-02-08):
例如TL431,逻辑图有管脚123,它有PCB封装TO-92,SOT-89,SOT23三种封装,TO-92和SOT-89的封装,直接1-1,2-2,3-3对应就可以了,但是对于sot23的封装,必须建立1-1,2-3,3-2这样的对应关系,这种管脚对应关系怎么设?
我勾选下面这个选项,但是每次都是3个封装一起改变,不能单独建立对应关系

网友:
单独为TL431创建一个SOT23的封装,2,3脚进行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