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启动慢

楼主(2010-02-08):
原来orcad启动正常,重新安装后启动慢,得30秒才能打开,网上的一些修改环境变量的方法试了下,没用,谁知道怎么才能让启动快些

网友(2010-04-15):
转:
"今天才发现spb启动慢的原因了。原来一直在LM_LICENSE_FILE变量处添加license file,而CDS_LIC_FILE为5280@{your host name},今天才发现单机安装,如果不用LM_LICENSE_FILE,直接在CDS_LIC_FILE处添加license file,他的启动速度飞快,一晃眼就过去了。推测过去那种方法或许是浮动许可的管理方式,他要到网络上通过5280端口来查找your host name上的license file,所以速度很慢。正为orcad启动慢而发愁的网友们也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是单机安装,就是license file在你的本机上,可以删掉LM_LICENSE_FILE变量,直接在CDS_LIC_FILE变量的值里添加你的license file(包括路径和文件名)就行了。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大哥,亲人呀!我按你的方法解决的启动慢的问题,谢谢前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 能用。

网友(2011-05-08):
怎么试都不行啊,10.5的版本,巨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