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网表问题?

楼主(2010-02-08):
最近学习capture,遇到一问题,情人帮忙解决:
我在画原理图时,用到IC元件,它的地引脚设置为隐藏。设计原理图时不用连线。在生成网络表后,查看网表文件中GND网络标号中没有该IC的接地引脚,在allegro中导入该网表后IC封装的GND脚也没有与GND网络连接。
请问我该怎么设置?

下面是网表中的一部分:

补充:
可能上面的描述有问题,由于接地一脚正常为隐藏属性,所以我连接电路时没有将IC接地引脚连接GND。怎样才能在生成网表时将GND引脚在网络标号中出现?我是想怎样使隐藏的GND引脚也正常接地?请各位指教

网友:
如果确定不用连线时可以有两种方法处理:
1.把引脚画出来,定义为非电源属性,原理图设计时打上X表示不连接
2.也可以不画出来,给smbol定义一个NC属性,其中包括所有的NC引脚名称

楼主:
我表述有歧义,多谢 袁荣盛 的回复。谁能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