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的电源分割问题! 大家都进来

楼主(2010-02-09):
对于ARM9芯片, 有3.3外围电压 和1.8v核电压,
6层板设计 sgssps
请问大家   电源层应不应该给核电压1.8v分割区域,如果分割,该如何分割?
谢谢

网友:
    分割可以,1.8v的区域划出来就可以,不想分割的话,1.8v的电源区域画在信号3层或者4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