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术语:漏铜与开窗?详细解答...

楼主(2010-02-09):
请教术语:漏铜与开窗?详细解答...

网友:
露铜和开窗吧?

网友:
待版主详解

网友:
两个貌示是一样的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大部分是,焊盘很靠近板边,所以V-CUT的时候这个焊盘被破坏了,就“露铜”了。
“开窗”就是阻抗层绿油刮掉吧。
不知道楼主碰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区别不大,有别的专业解释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我们这边的是这个意思:
   “漏铜”就是Solder Mask层,也就是你说的阻焊层绿油刮掉
   “开窗”就是用keepout阻隔其地方铜皮,不让铜铺在那地方...

网友(2011-11-23):
或许这个解释更加形象吧.
阻焊层就是在整片阻焊的绿油上开窗,目的是允许焊接。

网友:
不对吧,漏铜应该是板厂做板,绿油没盖好,开窗才是SOLDER MAS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