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盘上打过孔,在做光绘文件的时候怎么处理

楼主(2010-02-09):
谢谢,大家

网友:
从光绘角度看,焊盘上打过孔等于一个接插元件的焊盘,所以无需特别处理.

楼主:
好像在给PCB生产商,做板子的时候要说明吧

网友:
不用说明的,我做过几块这样的拉,从设计者角度看,焊盘上打过孔当然和接插元件的焊盘有区别,不过给制板商的光绘文件是一样的

楼主:
有什么不一样,你要不做特殊的说明,把过孔打在焊盘上,会不会有的时候做PCB时有可能会漏掉过孔

楼主:
在做pcb的时候,我们工程师是不建议在焊盘上打过孔的,除非特殊原因

网友:
焊盘上不建议打过孔,有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打了也没有关系,出资料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也不用给厂家作说明。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