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方波经过CYCLONE2,得到的方波不干净,有过冲和振铃

楼主(2010-02-09):
    如何解决,thanks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SI,建议检查PCB。

阻抗匹配没做好?

网友:
    CYCLONE2没有用过,不过应该是信号完整性问题,首先调整一下驱动强度试试,不行的话就要量电源,看看是不是有塌陷,再不行就要分析阻抗匹配和其它了。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