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le 执行覆铜后,不显示覆铜(但覆铜存在),为什么?

楼主(2010-02-09):
    我用protel99se画的PCB,在覆铜时出了问题每次执行了覆铜后,覆铜层立即就看不到了,好像没覆铜一样,但鼠标双击或拖拽都能发现覆铜层存在,就是看不到,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哪地方设置没设置好,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怀疑protel99se软件有问题,后来我用altium Designer6.0打开执行覆铜,还是看不到,但覆铜层存在

网友:
    隐藏敷铜了吧。或者是你敷铜的网络不对,实际根本没生成铜皮

网友:
    在PROTEL99中,TOOL----reference菜单中,选择如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