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ium design rules exist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2-09):
我在用Verify Design中的clearance时提示没有错误,但是有latium design rules exist.....这样一句提示,请问应该怎么解决,latium design rules是什么?

楼主:
提示信息如图

网友:
元器件规则或差分规则违反,也可忽略。

楼主:
多谢了,原来是我的差分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2011-02-11):
    我也遇到了,我没有设置过差分规则
    还有几个clearence error

网友(2012-07-30):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2015-10-08):
    我也遇到了,改了设计规则还是不行,铺铜铺到其它网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