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原理图 请问如何在一根导线上放置网络标志 或者多个?

楼主(2010-02-09):
protel中一跟导线是可以放置多个不同名称的网络标志的,可是在pads中不知道怎么做。
有人会吗?麻烦告诉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根本不可能,vcc能同时叫gnd吗,在99se中是可以这样做,但在pcb里会取其中某一个网络

网友:
logic不允许这样做。一根信号线只允许一个网络。

有时候原理图为了标识清楚,可用TEXT来表示。

楼主:
谢谢拉,我以前用的是protel99se是可以的,没想到logic不行。
只能用txt来标注

网友:
问题是放多个网络有什么用,导进去的时候还是一个,而且还不知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