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标号位置出错????????

楼主(2010-02-09):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打印了一份图出来,PCB上的丝印层上的标号全都乱了。后实在无奈,关掉软件后重启又好了,这是软件的BUG???还是我哪儿的设置上出了问题?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無圖啊,不知如何回答.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可能是光绘设置的不对

网友:
光绘设置里面要取消part type这一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我并没有选上part type这一项,刚开始时是对的,但是在我镜像了背面的Ref.Des打印了一张图后,所有的丝印层上的标号就全乱了,而且中文标号也没了,在Layout里是这样的,但是在Router里显示除了没中文标号外其他的都是对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将软件关了重启后又恢复正常了。
     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