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已经布好的线锁定,再次进行自动布线?

楼主(2010-02-10):
转载:JQ_Lin
只做单面板,自动布线,当然所有焊盘都在bottom层。
  “利用其它层过孔”——所谓其它层,其实只有顶层。
  自动布线到顶层的红线一般也就是跳线了,且这些跳线不可能做到规规矩矩、令人满意。
  为了避免按预定布线规则使得这些过孔(或跳线)距离元件焊盘过近、甚至被压在元件的肚子底下,采用top restrict layer来禁止某些区域的自动布线,当然是很好的策略了。
  但是,若禁止区域设置不当,则会生成过多的、不合理的过孔(跳线)。

  即使用了自动布线,手动布线仍必不可少。预先布局和布线;自动布线后,保留、修正、撤销某些布线;保留、调整某些过孔的位置或撤销;保留、调整、撤销某些top restrict;人为添加某些用于备用元件过孔、测试过孔、外接引线过孔(注意均须加大内径和外径),等等,都必须手动完成。此后再次自动布线,再次手动保留、修正和撤销,再自动...... ,再手动...... ,直至完成。
  最终还是手动解决问题。除了布局和布线合理外,还要做到跳线位置得当,无交叉跳线、无跨越跳线、无不规则角度跳线、跳线数量尽量少、跳线长短品种尽量少等。
  提醒注意保存中途的阶段性版本,便于返回,防止毁于一旦。

  以上只是个人关于单面板过孔(跳线)的一些考虑,不成规定,仅供参考。

请问:altium如何手动保留已经布好的线呢?不会被自动布线重新布?之前没用过自动布线,在这里求助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