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E类型的按键封装,导入到allegro pcb中之后走线有问题

楼主(2010-02-10):
封装制作过程:里面的圆焊盘就是普通的pad,外面的圆环制作pad时调用了shape,如下图所示

然后将该封装导入到allegro pcb中,如下图所示:
本来是外面的两个圆环是同一网络,但是它的鼠线显示的却是中心两个焊盘之间。

走线的时候,也是从中心出线的。这样就跟中心焊盘有干涉了。

请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可以试试在画封装pad的时候(也就是你画的shape的时候)将original那个点定义在环的外侧某一点 ,届时导入以后,拉线的起点就变了

网友:
可以试试在画封装pad的时候(也就是你画的shape的时候)将original那个点定义在环的外侧某一点 ,届时导入以 ...
引用 网友A:

    original那个点其实就是原点0.0,调入的时候自己注意对齐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按照你的方法,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