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盲孔方案设计

楼主(2010-02-10):
现在想做8层板,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盲孔1-4,5-8,通孔1-8
方案二:盲孔1-4,通孔(其实就是比方案一少一种盲孔)
现在不知道两种方案的成本能差多少,如果相差不多的就用方案一了,相差太多的话要用方案二。
另外,方案一是不是所谓的一次压合,方案二是一次压合还是两次压合?
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种方案,做不出来吧

网友:
两种方案的成本有差异,如果你的供应商的报价是采用按压合次数报价的话,报价上就没有太大差异.如果按照钻孔次数报价的话就差异较大.
两种方案都是两次压合,1方案是:1-4,5-8压合第一次,第二次压合1-8
2方案是:1-4压合第一次,第二次压合1-8,

楼主:
谢谢版主,看来要先咨询制版商,问好了在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