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上升沿对应的信号带宽与信号周期的倒数对应的频率哪一个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频率范围

楼主(2010-02-10):
RT,在高速数字电路频域特性分析中(如插入损耗),我们应该关注哪个频率范围,一直比较疑惑。上升沿对应的带宽是高速数字电路的关注点,但数据信号变化频率也存在一个频率范围,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不明白您指出的数据信号变化频率也存在一个频率范围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
数字信号并不是完全的方波
它是存在上升沿的
当信号频率很高的时候,也许信号像正弦波
这就意味着数字信号的关注点不在于信号本身的频率大小
而在信号的上升时间的长短,也即带宽
但是我们设置仿真频率时却要设定为信号的频率
因为这是要仿照实际的状态

至于您提到的频域插入损耗或者回波损耗,即S11和S21
S参数的提取要高于信号带宽才有意义
这样才能仿真出信号各次谐波分量

网友:
RT,在高速数字电路频域特性分析中(如插入损耗),我们应该关注哪个频率范围,一直比较疑惑。上升沿对应的带 ...
引用 网友A:

    其实所关注的是不要让信号失真过于严重。所以,信号的主要频谱分量都要关心。只是用上升沿定义的带宽一般足够了。

楼主:
但是我们设置仿真频率时却要设定为信号的频率EDA365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信号的频率是不一定的,假设信号一直是10变换这时候对应的是极端恶劣情况,一个0和一个1组成了一个周期,它的倒数就是信号频率对吗?我们作时域仿真的时候需要设置这个信号频率
但是我们在无源仿真中需要进行扫频,这个最高频率应该根据上升时间来决定还是根据时域仿真中的信号频率来决定?

网友:
但是我们设置仿真频率时却要设定为信号的频率EDA365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信号的频率是 ...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很容易混淆。 比如时钟频率,100MHz的时钟频率,那么时钟波形的频率是多少呢?你可以完全无视100M还是200M,你只需要关心波形的主要频率就行了,因为你的主要任务是使波形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