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0-02-10):
那位大哥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
allegro里我已经把PCB画好了,客户要在里面加和减些器件,把导好网络表的BRD文件发给我(不能提供原理图),我现在不想从头开始画PCB,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建議你在Net-In時將 place changed component選項勾選在Never如此只要有修改的零件就不會在板內出現,唯一的問題是,若客戶重新編排part reference那就無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2个BRD文件,怎么才能在之前画好的BRD文件导入呢?元件序号没有从新排过,

网友:
若是你已經畫好了PCB就用Sub-Drawing的方式將舊的零件貼到新Brd file即可.但仍要確認一下移除的零件.
附帶提一點,正確的方法還是要用net-in才方便,可以只跟客戶要相關的檔案而不一定要原理圖

网友:
平时画图和设计时一定要有模块化的概念,改起来会有条理些,省些力气

网友:
让你的客户直接在你画好的BRD文件上导入网表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要重新画呢,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是不讲道理的,他说改就得改,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客户改是可以的
我的意思是说你让客户在你画好的板上导入网表
这样你只要把新加的器件做好就可以了,不用全部重做的

如果位号没有变的话,在新板中把器件全部删掉,然后再导入旧板的placement,再导入走线、过孔、铜皮的subdrawing,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