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呀,小女子不胜感激

楼主(2010-02-10):
请教各位高手呀~
我想设置快捷键的,但是有些快捷键似乎设置不上~
比如下面几条: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F6 shape add
等等。。。

还有好多,都不起作用呀,是怎么回事呀,试了好多,什么大小写呀什么的,都不行,
有没有关于快捷键如何设置的说明呀,望指点,谢谢

网友:
安装目录下有个pcbenv文件夹,内有env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将要设置的快捷键放置在###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之前,并保存。我设置的快捷键如下:
funckey r angle 90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Del delete
alias Esc cancel
默认的快捷键查看方式allegro界面下点击TOOLS\Utilities\Aliases/function Keys可查看。

网友:
你的Pgup是不是用键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的?如果是就有问题。解决方法:举个例子,设Del位delete快捷键,在allegro的command里面输入funckey Del delete,注意,Del不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输入,而是按下Del键。复制command里显示的Del,粘贴到ENV里面。
楼主可以试下,我当年也是出现快捷键不灵的问题,后来这么干了就可以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我也用楼上的办法做的

网友:
    很好
学到几招

网友(2011-09-28):
    学习一招,现在正自学allegro中

网友:
    也想设置一下,学习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从protel转过来的。那么难用的键还用

网友:
    放大缩小直接进stroke editor设置方便啊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将HOME指向你的pcbenv文件夹的目录下,
    比如说你的pcbenv文件夹在E:\Home_path里,
    就去改环境变量 HOME  值:E:\Home_path
    这样就OK拉~~

网友:
    有那么一点感觉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