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如何根据芯片的datasheet来设计电路?

楼主(2010-02-10):
如题,比如一款数码相机的电路

网友:
如果是芯片的话,原厂应该会给出一个原始的参考电路,你可以问代理要资料。
对于数码相机来说,你可以分部份来做,电源(包括冲电部分),内存,显示屏,按键等。
再看Data 个个引脚的作用。加入复位,I/O输入/出部份等等。

网友:
来看二楼

网友(2010-06-26):
可根据管脚定义和芯片自身标定性能来进行相关的电路设计